楼主(2021-06-05):
一般再做三菱定位控制的时候  用DDRVA 指令 来实现定位 要求中间可以在任意位置暂停、启动,
我现在做的是接通脉冲减速停止指令SM5644来减速停止,但是现在这种情况感觉有丢脉冲的情况,表现在机械上面 如果没有暂停的情况下 每次定位都是准确的,但是中间有暂停启动的话 机械会走不到应该走到的位置。。

网友A:
SM5596   SM5612 有启用吗?

楼主:
你好,没有用这个功能
引用 网友A:
SM5596   SM5612 有启用吗?

网友B:
引用楼主seafar于2021-06-05 09:04发表的 三菱定位控制 :
一般再做三菱定位控制的时候  用DDRVA 指令 来实现定位 要求中间可以在任意位置暂停、启动,
我现在做的是接通脉冲减速停止指令SM5644来减速停止,但是现在这种情况感觉有丢脉冲的情况,表现在机械上面 如果没有暂停的情况下 每次定位都是准确的,但是中间有暂停启动的话 机械会走不到应该走到的位置。。

正常暂停之后把触发定位指令的条件复位掉,启动了在重新接通  我们公司一直都这样用的 没听说过掉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没有用这个功能

要用的呀,这是配套的指令,你手册搜索一下这两个标志位就明白了

楼主:
DDRVA绝对定位应该不用这个功能
引用 网友A:

要用的呀,这是配套的指令,你手册搜索一下这两个标志位就明白了

楼主:
有复位,第一次遇到
引用 网友B:

正常暂停之后把触发定位指令的条件复位掉,启动了在重新接通  我们公司一直都这样用的 没听说过掉步

网友A:
引用 楼主:
DDRVA绝对定位应该不用这个功能

是SM5644减速暂停需要啦
  • 下载积分:+5(mk自动化) 热心助人!

楼主:
    是不是相对定位DDRVI才需要,DDRVA中途停止再次驱动不是会继续运行到目标位置吗
引用 网友A:

    是SM5644减速暂停需要啦

网友C:
    暂停把触发条件顺便复位掉 启动后继续定位就可以了  不过真的不建议暂停时讲轴顺带暂停  这样做确实有定位错误的风险  一般我都是不接受轴部分暂停的 除非设计到人生安全的  毕竟设备的安全性才是第一个应该考虑的  其他的都往后排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相对定位DDRVI才需要,DDRVA中途停止再次驱动不是会继续运行到目标位置吗

    SM5596为ON时,SM5644脉冲减速停止后未走完的行程才会记录下来,想要继续走这段剩余距离就需要置位SM5612
    SM5596为OFF时,SM5644只有减速停止作用。
  • 下载积分:+5(seafar)

网友D:
    这个对你有用吗?

网友E:
不用考虑那么多,如果只是在执行ddrva指令的时候需要途中暂停,那只要断开驱动触点就可以了,暂停结束后再让驱动触点为ON再次继续执行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F(2022-05-21):
plc ,一声叹息

网友G:
中间暂停脉冲输出就行了吧

网友H:
直接减速停止,再次启动定位, 绝对定位会,自动算出需要发送的脉冲输出数量
WX:13076996110 深圳

网友I(2022-11-09):
DX,有研究
引用 网友A:
是SM5644减速暂停需要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