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J501 连接EEDC 连接不上

楼主(2021-06-05):
NJ501 连接EEDC 连接不上? 配置软件用USB 转COM工具连接CN6 COM口也连接不上?不知是何原因?请教一下大神们

网友A:
轴配置的不对吧,找一下供应商咨询一下
你随风飘扬的笑,有迷迭香的味道

网友B:
需要远程吗
q群技术交流 103-33-94-983
专业接非标项目,欧姆龙,倍福中大型,小型不限PLC品牌
点位数量1000个以下算小型,1K-5K中型。大于5K大型
涉及复杂算法、运动控制另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远程吗
可以连接了,但在codesys 里的 回原点 正负限位 不停?兄弟是什么问题?能配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远程吗
兄弟,已经加群了,那个是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