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VFD-C2000速度调不上去?

楼主(2021-06-05):
描述:调速
台达变频器VFD-C2000之前调试使用正常,用了几年后出现这样情况:启动后电位器调节一半前变频器无输出,电位器调节一半过后才开始有输出,最高只能调节到13Hz(额定50Hz)。
测量:10V输出端子随着电位器的旋转电压会下降,直到电压下降到2V多才稳定。
请问各位大神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该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电位器是不是接错了?电位器电阻多大?单独焊接一个5k电位器放到变频器端子旁测试一下。
电位器接的是4K7,接线都没问题,之前一直都正常使用的。

网友B:
这是电位器调速常见问题,可换一个电位器排除,或者电机有故障
换过新的电位器也是一样的。

网友C:
电机坏了,三相不平衡
电机运行三相电压、电流显示都正常。

网友D:
用台金的电机就不会出这问题了
珠海 台金 伺服电机/驱动器
源头工厂制造企业
13536588499(微信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