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07):
如图,求助一下各位大佬。也不知道这个问题发在哪个版块

楼主:
引用楼主quinto173于2021-06-07 09:49发表的 有大佬知道这是什么部件吗? :
如图,求助一下各位大佬。也不知道这个问题发在哪个版块

是防撞结构吗

网友A:
液压缓冲器,一般用来限位的   常见于气缸行程的前后两端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压缓冲器,一般用来限位的   常见于气缸行程的前后两端

是直接装上就能用吗 还是说要接液压装置什么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直接装上就能用吗 还是说要接液压装置什么的

直接用,有的型號尾端可以調整緩衝強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有的型號尾端可以調整緩衝強度

好的,谢谢老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