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07):
请问一下这款PLC走相对位置或者绝对位置,是不是只能用步进S10指令写?用SETM10写是不是会掉脉冲?

网友A:
没有啊  S  M   效果差不多的呀

网友B:
不会吧,M怎么会掉脉冲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M怎么会掉脉冲啊

最近用了一款FX1N的发绝对值都还要把方向先设置,不然会乱跑,包括找原点和发相对位置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近用了一款FX1N的发绝对值都还要把方向先设置,不然会乱跑,包括找原点和发相对位置

FX1N停产好久了,应该是很假的假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最近用了一款FX1N的发绝对值都还要把方向先设置,不然会乱跑,包括找原点和发相对位置

肯定是你程序问题!!!!这款老PLC在做脉冲输出时需要自行解决方向输出IO问题!!!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