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博途连接300PLC工程无法在线监视及修改

楼主(2021-06-08):
小弟使用V14连接300PLC,却无法作为新站上传和在线监控,请问大神图片的情况是什么原因?

楼主:
想作为新站上传,出现错误提示
[upload=1]

网友A:
你需要确认300里面的程序是用博图写的吗?还有,博图的版本号是否一致,最后,上传的图片不能超过2000K,你的截图太大了

楼主(2022-07-28):
谢谢哥哥指点,后来打听出的确不是博图写的。

网友B:
我也不知道

网友C:
哎,这事闹腾的。
300可以用portal软件写,也支持step7软件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