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途连接300PLC工程无法在线监视及修改

楼主(2021-06-08):
描述:想作为新站上传,出现错误提示
描述:想在线监控无法选择
小弟使用V14连接300PLC,却无法作为新站上传和在线监控,请问大神图片的情况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需要安装硬件的GSD文件,你的硬件在博图里面没有,需要自己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安装硬件的GSD文件,你的硬件在博图里面没有,需要自己安装
请问师傅,GSD文件上传工程不连带一起上传上来么?还需要另找加载到博途才能用吗?

网友A:
不会上传的,你的act1和act2是什么硬件

网友A:
把这个安装一下,里面的XML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