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08):
4台泵,每次工作不能少于3台,怎么编写程序!老师们帮帮我!谢谢!

网友A:
引用楼主zwu009于2021-06-08 10:29发表的 4台泵,每次工作不能少于3台,怎么编写程序! :
4台泵,每次工作不能少于3台,怎么编写程序!老师们帮帮我!谢谢!

这个需求比较模糊啊  要干啥  为啥会不是最低3台在工作

楼主:
我的空调 室外机4台循环泵,只用3台,固定工作时间转换保持3台在运转,小于3台流量不足!所以PLC程序怎么判断等于还是小于3台泵运转?

网友B:
有的时候可以换个思路,停机的不能大于2台

然后写上若干条下面这样的:

1号常闭--2号常闭----报警

楼主:
顿时醍醐灌顶!我的脑子堵塞了!哈哈哈哈!感谢!

网友C:
看怎么写了,四台是三用一备控制还是人工操作,如果就是简单报警多简单的事

网友D:
这个应该是老师出的题目。

网友E:
用DSUM指令,DSUM K1X000 D100,作用是检测X000~X003中状态为1的信号数量,存到D100。

网友F:
没事多看看编程手册 ON位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怎么写了,四台是三用一备控制还是人工操作,如果就是简单报警多简单的事

就是四台水泵三用一备控制,工作小于三台时关闭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