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08):
拍了两个照片,大家看看这个用啥软件可以编辑修改,
目的是读取里面的几组数据,进行组合运算一下,并显示。改动不大,但从没搞过,用什么软件去修改都不知道,圈里大神门指点一下,跪谢。

网友A:
引用楼主13771165220于2021-06-08 17:26发表的 老板叫搞个工控机加点东西,没搞过如何入手 :
拍了两个照片,大家看看这个用啥软件可以编辑修改,
目的是读取里面的几组数据,进行组合运算一下,并显示。改动不大,但从没搞过,用什么软件去修改都不知道,圈里大神门指点一下,跪谢。

如果不是组态软件做的,没有软件的源码一般是无法修改的,

网友B:
C#写的,没有源码只能试试反编译软件

网友C:
C#有源码吗,右键打开文件位置看看

网友D:
有没有经验讲解呀,可以学习下的

网友E:
没编写过C#程序,也就是说没那个基础,得花较长时间学习,学习完后,还得学习MX Component控件,或者MODB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