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买个二手的三菱PLC

楼主(2021-06-08):
新手想买个二手的三菱PLC。有推荐的吗,到底买FX3U还是2U,求高手指点下,纯粹的学习用

网友A:
3U吧,2N确实过时了

网友B:
买L系列,闲鱼上很多L系列是生产苹果手机淘汰的,只用了二三年,
配置很高,价格也不贵,学习后再卖出去也不会亏多少,
直接用网口通讯,省了买数据线的麻烦,带16轴的模块也就2K左右。
工控三两年

网友C:
Q系列的要不
恭喜发财

网友D:
闲鱼一堆吧。可以挑下

网友E:
某宝上一页有一堆,可以去看看!

网友F:
我有3U,有通讯模块,有触摸屏,有编程电缆,还有一整套步进,要不

网友G:
要是一点不会,买个FX1S把,价格实惠

网友H:
建议5U,要想便宜不如买国产。

网友I:
fx3ga的要么?

网友J:
最好带高速脉冲输出

网友K:
L,Q,FX5U这三种二手的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