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08):
S7-1500PLC通过以太网连接维纶触摸屏,位状态设置元件动作类型设置位复归型,有时候松开按钮后位状态没有自动复位还是ON。可以肯定PLC程序中没有对位元件置ON,触摸屏总元件设置也没有错。不是每次都不能复位,大概10次能有3次左右松开后不能自动复位。问了客服也没说出什么缘由,表示无解......

网友A:
就这样 在程序里 你自己比如常开点后面跟个R复位

网友B:
把屏搽一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这样 在程序里 你自己比如常开点后面跟个R复位

伺服JOG指令,没法自己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屏搽一搽???

新的,换了屏还是一样,PN总线挂了10几个伺服工作与IRT模式,触摸屏应该是通讯延迟引起的

网友C:
梯形图的按钮点加上升沿就可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