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09):
一个6A的空气开关出来后接了一个2A 的保险,在从保险经中继,再到负载,现在的现象是空开总是跳闸,但是保险没啥,有大神分析一下不

网友A:
负载绝缘不好有漏电

网友B:
有瞬间大电流6A以上,空开跳闸,2A保险不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瞬间大电流6A以上,空开跳闸,2A保险不断。

那我应该加大空开????

网友C:
保险丝有快融慢融的,而且再快也没有电子式空气开关来的灵敏,而且空开也是有分不同种类的,民用的和工业用比如带感性负载的就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保险丝有快融慢融的,而且再快也没有电子式空气开关来的灵敏,而且空开也是有分不同种类的,民用的和工业用比如带感性负载的就不一样.

目前选用的是施耐德C系列的,貌似是家用的

网友D:
用D型吧。这类东西碰到过,就是同样是D型的。正泰的又时跳,ABB的不跳。

网友E:
瞬时电流过大
专注自动化应用  欢迎同行加入!

网友F(2021-07-19):
空开总是跳闸。
后来呢?

网友F:
假如是  瞬时电流过大  ,保险应该也  会跳。

网友F:
假如是  瞬时电流过大  ,保险应该也  会烧。

网友F:
空气开关 的型号  是哪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