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09):
假如我写了一段程序,,有1万步,plc显示扫描时间为10ms,在程序的最后一行我写了一个时间继电器,设定时间是1秒。那么,这个时间继电器是不是在1秒加10ms的时候执行。那如果我用过这个时间触发计数器计数,60次为1分钟,那这样是不是就不会多出0.6s?

网友A:
按我个人的理解,可能是  60次时间 + 1~2次扫描周期时间。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我个人的理解,可能是  60次时间 + 1~2次扫描周期时间。

我测试了,果然是我猜想的那样。

网友B:
我们不一样
  • 下载积分:+1(哇咔咔) 改成100ms的定时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不一样

    你的信捷的,你要看你的扫描周期,而且你的时间继电器是10ms,你应该是直接上传plc运行,扫描周期应该只有几us。

    我的用的是三菱离线模拟,你仔细看我发的图,扫描周期是100ms,所以,你懂得

网友B:
    刚没注意看扫描周期

网友C:
    我做了个,100次是1099,多0.99秒。
    改天用实物PLC测试下是多少

网友D:
    时间继电器这个触发  是后台运行的  还有脉冲信号(步进电机)
    时间到了就触发,plc扫描到了就直行

网友E:
    肯定不对,1秒是多1-2个周期,60秒还是多1-2个周期

    ——————————————————————————————————————————————
    不好意思,刚才没认真看题,你是拿1秒定时器做时基去计数,那肯定是会有累计误差,
    改成M8011的上升沿去计数,可以把误差降低

网友E:
    用PLC没办法测自己的时间准不准吧,要有外部的时钟来测

网友E:
  • 下载积分:+1(1119234083)

楼主:
引用 网友E:
    肯定不对,1秒是多1-2个周期,60秒还是多1-2个周期

    ——————————————————————————————————————————————
    不好意思,刚才没认真看题,你是拿1秒定时器做时基去计数,那肯定是会有累计误差,
    改成M8011的上升沿去计数,可以把误差降低

    是的,内部的很准。
    这个问题也是我看到论坛里有人用这样的方式做长时间的设定用的,他做的是几个小时的那种。

网友F:
定时器精度在编程手册有说明的
记得编程手册对程序执行方式和输入输出滞后是有说明的,特地翻了下,三菱1N2N的编程手册有,FX3的就没看到
大体就是常规的输入信号是滤波时间加扫描周期,输出是一个扫描周期

网友G:
是这样的,时间要求精确最好是用定时中断,或者固定扫描周期。我用台达ES2做皮带流量称,由于任务比较多,扫描周期不稳定,用定时器就会累积很大误差,改为定时中断就精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