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
FOR 语句编程,提醒变量不能被赋值,请大神指教

楼主(2021-06-10):
FOR 语句编程,提醒变量不能被赋值,请大神指教
当迭代变量 n = 0 ~ 50 (以 5 递增)和数组变量 SP[n] 被 100 替代时,执行迭代。

网友A:
输出区不能申明数组,不知道你这个[]是怎么来的?
看了你另外一个帖子,估计是想查询数组里面的值,如果大于80的 对值加80,不知道描述对吗?
FOR Index := 1 TO 50 BY 5 DO
IF Array[Index] >= 80 THEN
Array[Index] := Array[Index] + 7;
END_FOR;

网友B:
编译出错是因为:变量n不能被赋值,而你把变量n放到了输入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