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凸轮

楼主(2021-06-10):
小可不才,想询问一下各位,如果只有两轴做电子凸轮运动,一轴可做虚轴吗?那么是1轴还是2轴做从轴跟随?虚轴是不是就是指曲线轨迹CAM?

网友A:
1軸可以做虛擬軸 一般我是用虛擬軸做主軸的實軸做從動軸

楼主:
一般都是这样,天津朋友?

网友B:
虚轴是没有实际运动的,一个虚轴+一个实轴没什么意义。虚轴的作用是减少跟随轴的同步误差。

网友C:
应该说一般并不这么用。虚轴做主轴,你的两根实轴用来做从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