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10):
JOG运动用的是ACC指令
绝对定位用的是PLS2指令
回原点是自已写的,只需要一个原点感应器,不需要正负限位也可以回原点。
附件: 欧姆龙PLC CP1H伺服定位.zip (2276 K) 下载次数:740
  • 下载积分:+1(狂风如风) 感谢分享!
  • 下载积分:+1(sqpfanglin)
  • 下载积分:+5(wuhualin) 感谢分享!

楼主:
    最近欧姆龙挺火的,写来练习一下,不知道有没有人看。
    用的配件是:
    PLC欧姆龙 CP1H-X40DT-D
    触摸屏欧姆龙 NB7W-TW00B
    有没有在学欧姆龙PLC的,大家可以互相交流一下

网友A:
    最近欧姆龙挺火
    欧姆龙搞起来

楼主:
    是的,最近锂电项目多起来了

网友B:
    现在欧姆龙现在缺货严重,交期都到8月啦
    不会吧,是什么产品

网友C:
    厉害了,我用CP1H唯一的理由是它的高速高细分PWM指令和PLS2变速变位置给定指令
    这位兄弟用得比较多啊,我欧姆龙用得不多,还不是很熟悉

网友D:
    抱歉,打击你一下自信心。
    1、如果按内容所说只需要一个原点传感器,这个有经过项目验证吗?
    2、如果是单纯旋转轴,没什么问题
    3、如果是直线轴,类似丝杆这种结构,您所说的应该行不通的,你不读取电机扭矩阈值,单纯的靠一个原点传感器是无法查找原点。
    用了很多项目了,见过有不少人这样用。有些带有丝杆结构的机器,只给一个原点感应器,或者加一个正限位。无法用PLC的定位指令来做。  我是用JOG的方式来回走了3、4次的方式实现的。具体可以根据项目负载情况来调整一些参数,比如速度频率,加减速度时间,来减少误差。

网友E:
    那个up和down很少用,看手册说明是需要用到线圈输出,再用线圈的触点,不然会出问题。
    身边就有人喜欢用,出了问题发现是这个问题。
    暂时没有发现问题,有问题再去解决,谢谢提醒!
    bnnyygy

网友F:
    上升沿,下降沿一般都是 @ 、%

    很少这样写。

    欧姆龙价格温柔 不缺货啊
    你这个写法程序中也有用到,在自动那里。  定位指令前面加@。

楼主:
    大家端午节快乐!今天上班第一天。

网友G(2021-07-15):
    看看学习了。回原点一般在参数里设置使用原点定义功能,
    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