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SMART指针用法请教?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2021-06-10):
为什么我不能输入&,程序转换成STL输入后再转为LAD就可以,输入提示如图
自学

网友A:
能把梯形图发出来吗。你发个这个也看不出来啥毛病呀

网友B:
度娘搜索一下系统字体,恢复系统字体设置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谢谢大家,已解决
自学

网友C:
对呀,发图出来大家好帮你!~

网友D:
程序是机密吗?

网友E:
按手册例程做
200SMART指针用法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