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11):
没有其他地方用到M199

网友A:
上面应该有个STL S19,已经跳出19步进,或者步进结束没加RET

网友B:
看一下上面有没有MC
czz674613079@16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应该有个STL S19,已经跳出19步进,或者步进结束没加RET

没有S19 ,单纯的就是出点闭合没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上面有没有MC

没写MC,也没有双线圈,没有被复位。

网友C:
所以不喜欢用顺控,用步号不好吗

网友D:
S20 已经亮了,明显步进走到S20了
M199应该不在S20中,所以不亮。

网友E:
检查一下是否双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D:
S20 已经亮了,明显步进走到S20了
M199应该不在S20中,所以不亮。

你说的是对的,顺控可以双线圈,不带着之前的思维取编辑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不喜欢用顺控,用步号不好吗

不想用步号,才想用STL +sfc  步号逻辑不好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