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11):
如题,42脚 未接线,PA004 设0000 也报。

42脚必须和47脚短接吗?

求指导。

网友A:
正常的。
只要急停没接,或者24V没供电,都会报这个。
也可以设置参数PD01屏蔽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
只要急停没接,或者24V没供电,都会报这个。
也可以设置参数PD01屏蔽掉。

确认PD01可以屏蔽吗,我看参数表里面PD01没有这一位啊。

另外请教下,如何插入图片

网友B:
插头的24伏电没有进去

网友C:
检查控制线路电源和急停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认PD01可以屏蔽吗,我看参数表里面PD01没有这一位啊。
另外请教下,如何插入图片

PD01 = 1C00时,上,下限,急停就自动就绪了。

还有,不止是要接42 27,还有信号供电的20号或21号。以及脉冲电源的12号。
先仔细看下手册,手册上有接线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