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11):
各位大师,现在有一项目用K型热电偶采集8路温度(100度以下精度要求不高)和8路交流电流采集(0-2A).以前是用模拟量。现在想改为带485通讯的模块,大家有什么好地建议?不知到研华的ADAM-4018+8怎么样?温度选了研华的ADAM-4018+不知到为什么刚开机一段时间温度偏低10度左右,过段时间后又正常了。

网友A:
NSM6比较稳定,抗干扰强。
  • 下载积分:+1(洱海雪) 真诚感谢!

网友B:
    用宇电和虹润的温度变送器,比研华成本低,效果还好些。
  • 下载积分:+1(洱海雪) 真诚感谢!

网友C:
    选用MODBUS模块,网上出售的品种很多。如格控、艾莫迅等。
  • 下载积分:+5(洱海雪) 真诚感谢!

网友D:
    研华的4018+和泓格的7018R都可以的
  • 下载积分:+5(洱海雪) 真诚感谢!

网友E:
    仪表模块很多,这个要看场合需求和参数

    小侯

网友F:
    這種用通訊型的還要考慮傳輸延遲跟採樣速度
    之前用過由於沒裝PLC通訊模組所以用人機腳本來連線
    一個16CH的類比模組
    採樣速度是12樣本/秒
    也就是1.3秒一輪在搭上人機腳本是每秒觸發
    一筆數據有可能要到兩秒才會更新

    那時候我用來看變頻器轉速,實際轉速迅速變化,而人機上的數值是階段變化
    那就很尷尬了
    之前有個客戶自行開發的機台,使用通訊類比作壓力控制常常出差錯
    後來我建議有即時性的改PLC類比模組狀況就好很多

    這種通訊是輪詢的也就是一站一站對應,如果站數多的話也是要不少時間
    且有些儀表的通訊需要有間隔時間才能正確回應
  • 下载积分:+5(洱海雪) 真诚感谢!

网友G:
    温度模块可以用汇邦,电流采集模块可以用汇点科技的8路采集模块,二者都带485通讯
  • 下载积分:+5(洱海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