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12):
设备一直在正常使用,最近一直是轴错误报警,原点异常报警。起初还能复位现在都复位不了了。松下FP-XH  M8N16T  plc带了7个松下的伺服驱动器之间[    post][/post]是网线连接的是,plc的ERR闪烁,求教轴错误报警什么问题?单位设备plc品牌太杂,就这么一台带松下伺服的。是不是没有电池了啊?

楼主:
这个x1230可能是内部的控制点,一直通着

网友A:
软件监控,看报警代码或报警内容啊

楼主:
引用第1楼wymchp于2021-06-12 10:24发表的 Re:求教松下FP-XH??M8N16T??的plc轴错误报警ERR灯闪烁,什么问题? :
这个x1230可能是内部的控制点,一直通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监控,看报警代码或报警内容啊

我用GR7程序读出来了,报警信息不知道哪里读?求教

网友B:
在线状态显示可以看到PLC的报警
程序左边位置控制数据表里工具运行可以看到轴报警(没用过RTEX不知道是不是和脉冲的一样)
以上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线状态显示可以看到PLC的报警
程序左边位置控制数据表里工具运行可以看到轴报警(没用过RTEX不知道是不是和脉冲的一样)
以上仅供参考

错误代码0000-E3000    有时是0000-E0010   这几个代码不知道啥意思

网友C:
在线把PLC的报警代码截图发出来,根据提示看看是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
图片来了

楼主:
在线等指导
知易行难

网友D:
1轴伺服有异常,未使能,看看编码器、电机线、控制线有没有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