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12):
三菱Q系列plc  st语言双字要怎么表示。
比如在GX WORKS3里面 “D0:D”表示有符号双字,WORKS2里面编译回报错。

网友A:
引用楼主shenqiu于2021-06-12 16:32发表的 三菱Q系列plc  st语言双字 :
三菱Q系列plc  st语言双字要怎么表示。
比如在GX WORKS3里面 “D0:D”表示有符号双字,WORKS2里面编译回报错。

定义一个双字长度的变量。

你要学会摒弃地址化编程而彻底使用标签化编程。

Good Luck~

楼主:
描述:双字标签
描述:编译报错
描述:赋值为常数编译通过
引用 网友A:

定义一个双字长度的变量。

你要学会摒弃地址化编程而彻底使用标签化编程。

dLabel1[0] := D314:D - D310:D;
dLabel2[0] := D314:D + D312:D;

5U GX WORKS3 是这样用。

在Q03 GX WORKS2软件,编译报错

网友B:
WORKS2 ST 不支持这种定义,用DMOV指令吧。
WORKS3 才能识别这种数据定义。

网友C(2021-07-17):
这是gx3特有的表示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