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秋s7-200pid问题

楼主(2021-06-12):
询问各位老师s7-200PID, 调用PID指令TBL起始地址设定好后,其他的功能就固定了吗,例如TBL设定为VB100,过程变量就是VD100,设定值就是BD104,还有其他变量。若TBL为VB200那就是设定是VD204吗?不会改变地址位置吧?
先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A:
TBL是PID表格起始地址,一旦确定,后面的地址只能跟着偏移,占用36个字节,等于9个双字,数据类型都是小数 详细见PID表格

楼主:
就是跟着你的这个图表往下排对吧?
谢谢了!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跟着你的这个图表往下排对吧?
谢谢了!谢谢!
是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