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12):
描述:被改成这样了
描述:被改成这样了
描述:原始端口的功能
    包含的图片附件为什么跑最上面去了?
   机型:CS1G-CPU42H

   情况说明:为了跟NS10触摸屏通信,在参数设置中把上位机链接端口和外围端口的模式全部改成了NT LINK (1:N),波特率也全部改成了38400(标准速率),单独将参数下载到PLC以后触摸屏倒是能通信了,但是再也连不上编程软件了。(其实在下载结束时就出现了通信连不上的对话框   )

    为什么要同时把上位机链接端口和外围端口的模式全部改成了NT LINK (1:N)呢,因为当时没分清这两者有什么区别,也没百度一下,想当然的就干了

    现在的问题是,用什么办法才能恢复CPU本体上串口原先默认的Host Link功能?

    又哪位师傅遇到类似问题的,如有解决的经验还望指教一二

网友A:
编程模式时,选择“标准”并把设置下到PLC

楼主:
无法在线,就没办法进入编程模式,怎么办?

网友A:
不止一个口的,首选编程

楼主:
就两个口,一个上位机,一个外围。都被我设成跟人机通信的NT-LINK(1:N)了,怎么办?

网友A:
用手持编程器清除

楼主:
大师帮我看看,手编程的型号是否符号要求?但是电缆接口明显是没法跟CS1G-CPU42H连接的,是否要用其它型号的专用电缆才可以?请指教😁

网友B:
你的这个手持编程器只能用到C200HE系列,CPM1A系列等。

你的问题只能用手持编程器修改DM区了。我有一个全新的手持编程器,还没用过,就是因为这类问题准备的。你的还少一段过渡线,有了那个过渡线还可以连接CQM1H等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