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救个急!!请教一下那位高人有此伺服驱动器的参数设置软件!

楼主(2021-06-12):
网上下载一款使用不了!!还望路过高人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官网没有吗

楼主:
官网下载的是支持网口通讯,我现在这个不是网口通讯!!!
所下载到的软件名为:LEXIUM_23_CT_V1.03.14_Install Edition,但是此软件始终通讯不上控制器!

网友B:
用台达的伺服软件ASDA_Soft V5版本,选择成AB系列的伺服试试看行不行
不可以通用的!

网友C:
施耐德用台达的设置,台达万能的?
万能不了!还是需要原配的!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D:
就是台达代工的

网友E:
台达的可以搞

网友F:
应该是 4 5号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