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14):
三菱PLC     安川伺服

问题一:最近因为要用到凸轮控制指令,看了下,有个地方很不了解,1度一个脉冲的旋转角度信号到底从哪里给出来的,如果用PLC控制安川伺服电机,伺服电机能输出这个所谓的1度一个脉冲的旋转角度信号吗??网上看了下,对这个都是一带而过,有的还是用M8013来替代,M8013替代确实可以完美实现,如果真要控制旋转0-360度,又如何去找这个信号(1度一个脉冲旋转角度信号)呢?

问题二:三菱PLC控制伺服电机做0-360度旋转,如何设置每次都是从0度360度循环,因为度数是由脉冲反推出来的(一圈360度需要多少脉冲,然后根据脉冲数得出度数,不知有没有其他方法得出度数),现在就是如何设置让他每次达到360度时迅速变为0,这样又可以从零开始循环,是不是直接清零,把当前脉冲数D8340里面的数值清零??

网友A:
没用过,但是这个不难理解啊。人家说的很明白,以此为例,在这个例子中,一圈360脉冲……这就是1度一个脉冲的旋转角度信号的来由。X001是计数器的频率,可以看做转一度用的时间,用M8013就是1秒转一度,在这个例子中就是发送一个脉冲的时间,找这个信号你看你需要一圈是多少时间呗。然后这应该是顺控指令,跟真实电机旋转有关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但是这个不难理解啊。人家说的很明白,以此为例,在这个例子中,一圈360脉冲……这就是1度一个脉冲的旋转角度信号的来由。X001是计数器的频率,可以看做转一度用的时间,用M8013就是1秒转一度,在这个例子中就是发送一个脉冲的时间,找这个信号你看你需要一圈是多少时间呗。然后这应该是顺控指令,跟真实电机旋转有关系吗

有关系啊,我现在就是要实现电机0-360度旋转,不同的角度区间用不同的速度,如0-100度一个速度,100-200又是一个速度,如此类推,所以这个度数必须要找准,这个指令非常好,有电子凸轮就不用实际做凸轮了

网友B(2021-07-17):
这个指令不知道能不能无视扫描周期。如果不能的话,此处触发信号待到执行时,已是彼处了~~~转速越高,偏差越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指令不知道能不能无视扫描周期。如果不能的话,此处触发信号待到执行时,已是彼处了~~~转速越高,偏差越大。

很明显不能,这个只能用在低速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