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

楼主(2021-06-15):
各位大神,有没有一款电机,可以设定转矩(此时电机不旋转),需要外部的力达到或超过设定值才能转动电机,外部力消失又能自动复位。或者有没有其他机构能实现这样的要求。

网友A:
伺服电机,位置模式下的扭矩限制,按实际需求需要设置位置偏差报警值

网友B:
配张力控制卡的变频器加电机,试下

网友C:
磁粉控制器,模拟量设置阻力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