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15):
用GX Works2编辑程序的过程中电脑突然断电,重启电脑后工程就打不开了,提示工程可能损坏了。详情见图,不知到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有没有什么挽救措施,请指教,谢谢

网友A:
自己总结的解决方法

网友B:
描述:1、首先在电脑桌面上,双击GX Works2,快捷启动图标启动软件。
描述:2、进入页面后,点击工程-打开其他格式数据-打开其他格式工程。
描述:3、然后在打开的对话框中,点击查找范围进行查找
描述:4、接着选中要打开的工程,点击打开。
描述:5、这时会弹出如下图的对话框,点击是,然后工程就自动会读取解析。
描述:6、等待读取完成后,如下图工程就打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GX WORK2 建的工程,怎么能用打开其他格式工程的方法打开呢,又不是用GX develep 建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总结的解决方法

  只是打不开某一个工程,新建其他工程,打开其他工程,保存工程,都是没有问题的。只是不想重新写程序。

网友C:
檢查你的原存檔子目錄下,有沒有什麼特殊字元,建議子目錄不要太多,以英文、數字為主,別用殊字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檢查你的原存檔子目錄下,有沒有什麼特殊字元,建議子目錄不要太多,以英文、數字為主,別用殊字元。

和目录没有关系,就2层目录,文件名也没有特殊字符

网友D:
目测可以放弃治疗了,救不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