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与台达M变频器通讯回传问题,请指点迷津,谢谢!

楼主(2021-06-15):
三菱与台达M变频器采用ASCII通讯方式,正反转和频率通讯都成功了,就是回传部分数据不正常。大家看看有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如果通讯成功了,那就是地址问题。具体研究一下设置。
是回传的地址吗?这个没有设置重复或者错误。

网友B(2021-08-08):
同路,有请高手指点

网友B:
2001H写入 数据为0A00 (rs D10 K17 D200 K0 ,监控指令中数据D19:0 , D20:A ,D21:0 ,D22:0;),得到25.6 ,未得到预定的10Hz

网友B:
2001H写入 数据为000A (rs D10 K17 D200 K0 ,得到预定的0.1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