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16):
三菱触摸屏软件问题,想用电脑上GOT-2000软件替代触摸屏GS-2107,过程中遇到点问题,请大神指点
有没有大神做过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A:
打开软件,顶上菜单,公共设置,GOT机种设置,GOT2000,GTSOFTGOT2000
修改后再使用

网友B:
有时间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软件,顶上菜单,公共设置,GOT机种设置,GOT2000,GTSOFTGOT2000
修改后再使用

谢谢站长指点,是不是只能选择以太网连接(用USB方式连接,状态不同步)
czz674613079@16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时间限制

是的,好像只能用3小时
czz674613079@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