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做升降用,刹车参数怎么设置?

楼主(2021-06-16):
各位大神:松下伺服做升降用,刹车参数需要怎么设置?我是用伺服放大器BRK0FF刹车信号通过中继控制伺服刹车的开闭,现在是使能开了,刹车就开了,但行走精度差一点,请问PR506的参数需要怎么设置,刹车制动时间PR437需要怎么调整呢,希望能为在下出出注意,谢谢

网友A:
跟刹车没关系

网友B:
试试调下刚性和曲线,跟刹车关系不大。

网友C:
伺服一般是默认实在使能断开的时候 刹车抱闸

楼主:
谢谢了,各位师傅

网友D:
刹车一般仅仅是在断电或紧急停止的时候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