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16):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GX Works2 FB功能块中CMP比较后会有三个结果,比如M0,M1,M2;在FB功能块中如何如何用自定义标签表示呢?谢谢!

网友A:
就是用位数组,要加下标
  • 下载积分:+1(vae07lin) 好贴好贴!

网友B:
    楼上正解[0]
    楼上正解[1]
    楼上正解[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