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17):
请问:三菱字元件的每个位怎么单独写注释?
比如D0.0 启动,D0.1停止,D0.2复位,现在写完D0.0注释后,再写D0.1的注释,D0.0也自动变成D0.1的注释了;
小侯

网友A:
在軟元件註解裡面
字元件都可以打開樹狀
即可編輯
或是在編寫程式時將注釋輸入打開

楼主:
你好,谢谢,我的软元件注释 D0前没有+,是不是软件需要设置

楼主:
D0前没有[+]

网友B:
PLC 型号很重要!软件版本也很重要!
就好比去医院看病,先要填名字、性别、年龄。

经测试
Q00UJCPU Q02UCPU Q03UDV Q03UDE就可以注释到D0.1
Q00CPU Q02CPU Q02HCPU FX3U的只能注释到D0
不支持的情况下,可以考虑用MOV K4M0 D0, 然后分别注释M0~M15

虽然同样是三菱PLC,甚至同样是Q系列的CPU,型号不同,功能不同

好比同样是中国人,王撕葱命油自己,普通人命油天。

网友C:
4楼评论非常到位    我属于命由天的

网友D:
一个字,绝
引用 网友B:
PLC 型号很重要!软件版本也很重要!
就好比去医院看病,先要填名字、性别、年龄。

经测试
Q00UJCPU Q02UCPU Q03UDV Q03UDE就可以注释到D0.1
互相学习,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