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17):
目前车间设备有十二套1200的plc     四套 1500的plc      六套汇川3U的plc
需要组网到中控室能显示设备的运行状态,报警信息等。该功能如何实现?
哪位兄弟做过或知道的请指点一下!

网友A:
肯定是走以太网,然后以太网是有两种载体的,要看你现场是否容易布线,如果方便布线,那么走有线网否则可以考虑无线的方案,有线的方案要布线肯定麻烦一些,但是稳定性和速度会好很多.否则做无线覆盖其实也是要花很多钱的.

然后就是设备怎么接入网络的问题,基本上有网络接口的比如1200和1500可以直接接(要注意有的小PLC联网资源有限),没有网口的最好还是通过网关接入,不要轻易搞什么串口服务器这种后期会很麻烦.

以上属于IT基础部分,解决设备怎么接入网络的问题
解决接入以后就要考虑应用,看你的需求基本上是标准的安灯系统功能.那就买套安灯系统的软件就行了.

这样就简单了找相应厂家买产品,基本上买软件都会附带现场实施(当然是付费的)也就是前面的IT基础建设会一并搞定.但是这个过程中一定要确保你自己是懂的,软件可以换来换去,IT基础搞一下很麻烦的.

看你发言应该是甲方单位,甲方最爽啦,需求一发大把的乙方公司上赶着给做方案,最后挑个服务好的价格能过得去的做实施就完了.

至于自己做,兄弟,这里面有网络有设备有软件,要自己搞就要有背锅的准备,劝你想好.
  • 下载积分:+1(逸风风)
  • 下载积分:+5(飞仙遁帝) 明白人!整的清清楚楚
  • 下载积分:+5(来电自动化) 好贴好贴!
  • 工控威望:+5(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B:
    可以  学习一下
    隔行如隔山

网友C:
    规模比较小,普通交换机随便组个网就行了,注意办公网络和工业网络分开

网友D:
    1200 1500好说   可以直接走以太网,用工业网络加交换机
    3U的,如果有原程序最好,那就加以太网模块直接加进去,如果没有可以用北辰的BC NET之类的转换工具  直接 用以太网读取PLC,也可以组网。
    决定好了肯定是要IT协助布网的   后期组网完成还需要企业数据库存储数据,都是需要IT协助的    这不是工控人能独立完成的。

网友E:
    可以用智能网关,简单省事

网友F:
    设备组网

网友G:
    用几个远程模块就行了
    手机 电脑都可以随时监控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H:
    学习了  交换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几个远程模块就行了
    手机 电脑都可以随时监控
    [attachment=256537]

    请教你这个是什么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走以太网,然后以太网是有两种载体的,要看你现场是否容易布线,如果方便布线,那么走有线网否则可以考虑无线的方案,有线的方案要布线肯定麻烦一些,但是稳定性和速度会好很多.否则做无线覆盖其实也是要花很多钱的.

    然后就是设备怎么接入网络的问题,基本上有网络接口的比如1200和1500可以直接接(要注意有的小PLC联网资源有限),没有网口的最好还是通过网关接入,不要轻易搞什么串口服务器这种后期会很麻烦.

    以上属于IT基础部分,解决设备怎么接入网络的问题

    谢谢耐心指教,还有一点不明白,目前车间可以走网线将设备引到交换机上,想知道的是用什么软件将设备的信息显示到中控室的大屏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00 1500好说   可以直接走以太网,用工业网络加交换机
    3U的,如果有原程序最好,那就加以太网模块直接加进去,如果没有可以用北辰的BC NET之类的转换工具  直接 用以太网读取PLC,也可以组网。
    决定好了肯定是要IT协助布网的   后期组网完成还需要企业数据库存储数据,都是需要IT协助的    这不是工控人能独立完成的。

    现在的情况是领导提出了问题,需要拿出方案。公司有网络的部门可以协同,由于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知识,不知道基本原理是什么,该怎么弄,所以发帖请教大家,见笑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谢谢耐心指教,还有一点不明白,目前车间可以走网线将设备引到交换机上,想知道的是用什么软件将设备的信息显示到中控室的大屏上?

这个要做中控屏的显示,要开发相应的软件。就是我们常说的上位机。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请教你这个是什么软件?

云组态 自己编程就行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G:
引用 网友I:

这个要做中控屏的显示,要开发相应的软件。就是我们常说的上位机。

自己开发还是麻烦些
有现成的产品 云平台 直接用就行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J:
买个OPC服务器,接上交换机,其他plc也接上交换机。

1、设置好通讯协议,OPC服务器读取plc的数据;
2、中控屏的上位机读取OPC服务器的数据并显示出来。
不加opc服务器的话,每种plc都要分开写通讯协议比较麻烦。

网友K:
用智能网关省事,数据直接到数据库,不用电脑,一个网关支持多台PLC:

相关资料: PLC数据采集网关.rar (2475 K) 下载次数:26

网友G:
数据采集  远程控制说明文件 远程控制说明2020.pdf (3958 K) 下载次数:34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耐心指教,还有一点不明白,目前车间可以走网线将设备引到交换机上,想知道的是用什么软件将设备的信息显示到中控室的大屏上?

你看乙方这不就找上门了,用什么软件还用你操心?

建议你把需求再细化一下,如果没有头绪可以联系楼里这几位供应商要些案例看看~
做生产信息化项目切忌贪大求全,一次做好一件事就行了
顺便你这个就是典型的安灯系统,不要在数采的层面上纠结~

楼主:
让我学到了很多,真心感谢!

网友I:
引用 网友G:

自己开发还是麻烦些
有现成的产品 云平台 直接用就行了

云平台也只是有些框架,具体的还是要自己组态。

现在很多还是自己开发的,因为工业云平台,行业不一样,还是有很多细节不一样,要求的功能也不相同,自己开发还是能满足个性化的需求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I:

云平台也只是有些框架,具体的还是要自己组态。

是的
很少有一个软件就可以满足要求的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L:
搞三层的路由器组网,每个设备一个IP地址,重复的也没有关系,反正要做路由转发和Vlan.最好找外包厂家搞定,
勇者走天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的情况是领导提出了问题,需要拿出方案。公司有网络的部门可以协同,由于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知识,不知道基本原理是什么,该怎么弄,所以发帖请教大家,见笑了!

软件有很多选择的    组态王  力控   InTouch都可以,自己写找人写都可以/   还有很多国产自研的,不过这种国产自研的一般都是软件方帮你做系统了。
如果IT有大佬,直接IT大佬用C#也能做,方法有很多。

网友M:
远程模块应该是最理想的吧 不需要IT接手 自己就能解决 前提是有源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