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17):
公司有台设备,最近老是无规律的停机,FX3U的,
去到现场,经检查发现,是由于PLC停止运行造成,
RUN灯灭掉,过了一秒钟左右,又亮了,重新启动设备,一切正常,无报警输出。
查了好久,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我有个想法,觉得有可能是24V电源短路造成,
某个中继上的常开触点两端分别接了24V和0V,中继动作,导致24V短路,导致PLC停止?中继复位,24V电源又正常工作,PLC正常运行。
不知道有没有这种可能?
这个设备是16年的,大神们帮忙支支招,

网友A:
拆下来清理一下灰尘。

有可能里面有灰尘导致电路短路,里面只要有5V部分短路,PLC就会自我保护断掉电源。
  • 下载积分:+3(bin1016)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5(apei2014) 真诚感谢!
  • 特别提醒大家:

网友B:
    楼主思路正确!我就碰到了好多台这样的。特别是plc的24v输出接有负载的!有些会连plc的电源灯都熄灭!
  • 下载积分:+5(apei2014) 真诚感谢!

网友C:
    加个开关电源 不要用 plc上的24v
  • 下载积分:+5(apei2014) 真诚感谢!

网友D:
    看一下是不是因为发热。拉低电压。天热这个比较容易发生。还有积尘问题
  • 下载积分:+5(apei2014) 真诚感谢!
  • 只是一个打酱油路过滴!吃瓜群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思路正确!我就碰到了好多台这样的。特别是plc的24v输出接有负载的!有些会连plc的电源灯都熄灭!

    24V我是用外部的开关电源,内部的24V没用,我去清理一下试试

网友E:
    24V电源加个绝缘检测继电器

网友F:
    这种情况你要先排除外围故障,如果电路中有使用变频器,要检查变频器和电机故障,像这种最好打开电箱监测变频器运行状况,很多情况是电机载荷过重导致变频器报OL然后电路断电1秒钟重启,这是重点检查对象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情况你要先排除外围故障,如果电路中有使用变频器,要检查变频器和电机故障,像这种最好打开电箱监测变频器运行状况,很多情况是电机载荷过重导致变频器报OL然后电路断电1秒钟重启,这是重点检查对象

    变频器没有报警,也无其它报警,直接停机,监视PLC,也没发现什么报警报错,
    外围故障无法排除,现在怀疑就是外部故障,但是找不到故障点,很麻烦。

网友G:
    如果不能确定是不是plc的问题,建议换个plc用原线路,原程序运行一天,起码可以确定问题出在plc还是外部电路
    互帮互助,互学互惠,共同进步,诚信交友)qq/2470582430

网友F:
    变频器报警出现只有瞬间就复位很难发现,你这情况一定要检查电机的,但属于PLC的情况我也碰到过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不能确定是不是plc的问题,建议换个plc用原线路,原程序运行一天,起码可以确定问题出在plc还是外部电路

    这个是之前做的,现在都换成FX5U的PLC了,3U有没有备用机了

网友H:
开关电源检查一下,然后就是plc用久了可能发热进灰老化了,我们这边之前热压成型设备我们加了个电磁阀,3w的而已,然后运行一半就死机,后面厂家说是超过功率导致,这也是醉了。没办法独立拉了个开关电源就好了。

网友I:
是否跟环境有关系呢?我们工厂有化学品的车间里很多PLC都有这个问题,换个PLC就好了

网友J:
看了前面的评论,
可以看下24V电源的供电问题,也可能是电源老化,当功率不输出不够时导致的

楼主:
24V用的是明纬的开关电源,应该没什么问题,之前根据前面几位的建议,把PLC清理了一下,过去几天了,没再听客户反应这个问题了,应该是解决了,谢谢各位

网友K:
这种情况一般是PLC的供电问题,有可能是24伏电源功率不够

网友L:
以前碰到过一次,但我这个是由开关电源引起的,24V开关电源,输出部稳定,更换一个就没有类似的问题了,供参考

网友M:
PLC电源不要用
引用楼主apei2014于2021-06-17 19:21发表的 设备无规律停机 :
公司有台设备,最近老是无规律的停机,FX3U的,
去到现场,经检查发现,是由于PLC停止运行造成,
RUN灯灭掉,过了一秒钟左右,又亮了,重新启动设备,一切正常,无报警输出。
查了好久,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我有个想法,觉得有可能是24V电源短路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