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XC系列PLC 顺序功能块做的控制变频器的程序有了解的吗
大海

楼主(2021-06-17):
各位好:
信捷XC系列PLC 顺序功能块做的控制变频器的程序有了解的吗

网友A:
你想怎么控制,485写每一个变频器的地址启停参数和频率就可以
大海

楼主:
1楼您好,就是在程序中没找到变频器站号,及相关地址,可以联系您吗?

网友B(2023-04-30):
引用 网友A:
你想怎么控制,485写每一个变频器的地址启停参数和频率就可以
可以发一个样例吗

网友C:
用读写指令,看说明书,找到娈频器的控制字地址

网友C:
用这个图

网友D:
感谢分享一下。
信捷XC系列PLC 顺序功能块做的控制变频器的程序有了解的吗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