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18):
请教各位大佬一个问题  1214C的PLC+KTP700 Basic的触摸屏  客户要求程序运行的参数可以通过excel表格的方式导入,可以怎么实现呢   感谢感谢

网友A:
只有触摸屏吗  有电脑PC吗  PC好实现一点

楼主:
有PC   需要什么软件吗

网友A:
PC上写个C#软件吧 读excel数据 然后写入PLC。这种事我感觉用触摸屏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