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恩士kv7500报警kv-ML16V unit error 1026

楼主(2021-06-18):
基恩士kv7500报警kv-ML16V unit error 1026,有没有人遇到过,安川的总线。总线模块报警。

网友A:
手册上没找到这个故障,你打开电机软件看看报警什么意思吧

楼主:
模块坏了。扩展模块连接故障。如果重装过。消除不了报警。交换另一台机,确认过。只能买新的来更换了。

网友B:
编程 软件调试里面的错误监视器看下是什么报警不就行了
好好赚钱

网友C(2021-07-18):
找他们客服看一下。

网友C:
模块坏了,就只能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