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求助----有没有字节移位指令
给予=机遇

楼主(2021-06-19):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欧姆龙通过MODBUS读取的数据 数据两个字节 但是占用了两个字 一个在高位一个在下个字的低位。
现在用的是拆开再合并,太麻烦了。有没有字节移位的指令呀。

网友A(2021-08-12):
ORW不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A:
ORW不可以吗
如果有其他数据,那么也可以先与#FF00,#00FF字或,然后结果ANDW吧
问题求助----有没有字节移位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