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19):
FANUC机器人跟三菱Q R系列PLC进行CC LINK扩展IO  我做过很多,很稳定。
Q R系列是不用写CC LINK程序的,直接在参数那里设置就可以。

由于成本控制,想用FX3U配合FX3U-16CCL-M  CCL主模块进行通讯控制IO,这样就不用接一堆线了,请问一下稳定性怎么样?跟Q系列一样吗?非常感谢!
还有CC LINK通讯速度怎么样设置啊,按道理要设置成跟机器人这边一样的通讯速度,?没有看见设置的地方哎?

网友A:
我这里有一个刚刚做的用5U和FANUC机器人做CC LINK通讯,还是挺稳定的,速度你选最小的也没问题,然后很多都是要机器人那边设置的,你需要问机器人厂家,包括速度,和站号。
比如你设置了4站,那么机器人那边也是要设置4站。
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其实我更喜欢直接打三菱的400电话。

网友B:
稳定性没有问题,我们也有这样的项目,现场正在使用着,CC LINK通讯速度设置,有两个地方要设置,一个是FX3U-16CCL-M硬件上要转动设置开关到指定位置选择速度,机器上面,在求教器上面设置参数,跟Q系列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Q系列可以直接设置远程输入RX\RY啥的, 但是3U需要使用指令进行读取写入,

网友C:
省不了多少钱的,买个最便宜的Q也可以啊,写程序比较麻烦,要写通讯程序还要写运行程序的,
勇者走天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稳定性没有问题,我们也有这样的项目,现场正在使用着,CC LINK通讯速度设置,有两个地方要设置,一个是FX3U-16CCL-M硬件上要转动设置开关到指定位置选择速度,机器上面,在求教器上面设置参数,跟Q系列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Q系列可以直接设置远程输入RX\RY啥的, 但是3U需要使用指令进行读取写入,

多谢大佬,请问一下有没有例子看看,

网友D(2021-07-19):
活到老,学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