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步进电机

楼主(2021-06-20):
步进电机低速运行,会失步么?必须配减速机么?

网友A:
要看你负载的大小,以及用途,这个要根据具体情况,不好说!

网友B:
低速并不会 主要还是要看负载

网友C:
看你负载大小,转速越大扭矩越小,各品牌选型手册都对应的有转速和扭矩曲线。

网友D:
如果选型没问题,那么在正常的工况范围内,步进电机的特性是低速远远优于高速
当然如果是非连续负载,甚至是冲击性负载,一般小伺服也搞不定的~

网友E:
步进不是特别了解,伺服就可以问我。
珠海 台金 伺服电机/驱动器
源头工厂制造企业
13536588499(微信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