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ks2结构化工程遇到程序不执行的问题

楼主(2021-06-21):
原始程序文件里的梯形图可以执行,新建的程序文件里的梯形图不可以执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没有添加到扫描程序里,这是个低级错误

网友B:
你需要将你的POU分配给任务,就是上面一大排前面有PLC符号的,只有分配给任务的POU才会被执行。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