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21):
求助!请教各位大神关于三菱的FX0N要和人机界面通讯,需要更改三菱默认的“”奇校验”为“偶校验”,但是FX0N的PLC参数里面找不到通讯参数页面,求助各位大神要怎么才能将奇校验更改为偶校验呢?十分感谢!

网友A:
写程序,看手册了

网友B:
三菱PLC默认是7E1,怎么会是奇校验呢??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程序,看手册了

找不到FX0N的手册,太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菱PLC默认是7E1,怎么会是奇校验呢??

还请指教下,FX1N的PLC就是默认是奇校验,连接信捷的人机就不行;改成偶校验就能成功联机了。FX0N的又没有找到可以设置的地方……

楼主:
还请大神指教帮忙解决,

网友C:
敌不动我动,既然你认为屏和Plc的校验要相反,那你改屏的不是一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敌不动我动,既然你认为屏和Plc的校验要相反,那你改屏的不是一样的吗?

信捷的屏联机手册有个特别说明就是必须改PLC那边,改屏这边还是无法联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