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21):
麻烦问一下  我现在有两台SR60的CPU  我怎么通过以太网去实现主从站 相互控制

网友A:
putget吧
那我利用PUT GET 指令 比如我地址写的是VB5000  那我主站的I点需要控制从站的Q点  这样子实现会有问题吗 ? 比如  主站I0.0 MOVB   1到VB5000    然后从站写一个  比较 当等于1的时候 VB5000导通 输出Q0.0  这样子可以实现控制吗

网友B:
profinet走起,自带的向导都可以
那我利用PUT GET 指令 比如我地址写的是VB5000  那我主站的I点需要控制从站的Q点  这样子实现会有问题吗 ? 比如  主站I0.0 MOVB   1到VB5000    然后从站写一个  比较 当等于1的时候 VB5000导通 输出Q0.0  这样子可以实现控制吗

楼主:
那我利用PUT GET 指令 比如我地址写的是VB5000  那我主站的I点需要控制从站的Q点  这样子实现会有问题吗 ? 比如  主站I0.0 MOVB   1到VB5000    然后从站写一个  比较 当等于1的时候 VB5000导通 输出Q0.0  这样子可以实现控制吗

网友C(2021-09-24):
1.用PROFINET,
2.用GUT/PUT.
3.用MODBUS TCP
4.也可通过PPI,但是没有以上的三种速度快。
新乡宏建自动化。专业从事自动化设计配套。在环保,机械,包装,铸造等各行业有一定的开发经验。工作之余从事PLC,触摸屏解密工作。
QQ:812577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