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21):
求助三菱FX5U  SM420--SM424用户定时时钟怎么用
是不是可以任意定义定时器的时间?那么自定义的时间在哪里写入呢

网友A:
你找找PLC设置那些菜单,找找PLC时钟,打开看看PLC实时时间,然后把你系统时间校验好了,写入进去,PLC时间就跟系统时间一样了。然后调你说的那些SM信号,对应的信号就是时间数据了。
拆二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