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编码器问题

楼主(2021-06-21):
请问MR-J4-500A和 MR-J4-500B 编码器接口定义一样吗,伺服电机HG-RR503 ,同一种型号电机,编码器接口不一样(如下图),接A和B两种伺服驱动器,编码器线不一样,买了一根提示编码器线16.1 报警,是线有问题还是电机和伺服驱动器不匹配??能提供具体两种线的型号或者针脚定义吗,有这方面的资料呢、谢谢!!!

网友A:
两种驱动器用同型号的电机 编码器线不一样 ?? 30工程师想搞事情??
小侯

网友B:
這是三菱日本官網的伺服馬達選定軟體配出來的
可以看到MR-J4A與MR-J4B差別在PLC模組、PLC到控制器接線與伺服馬達控制器後綴是A或B
其他都一樣
不太可能有檢出器線不同的狀況
J4A是走脈衝或差動信號,而J4B走光纖通訊
這是手冊中對於CN2的信號接腳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