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触摸屏求助

楼主(2021-06-22):
各位大神好,我用了维纶的cmt2109x触摸屏,在官网上下载的最新软件,可是编辑好文文件后下载到触摸屏时,部分元件不显示,离线模拟能正常显示,求指点!

网友A:
下载前有编译好程序吗?
编译不通过貌似不能下载的
工控交流,有事好商量;QQ:935664782

网友B:
没跟PLC通讯上
用的内部变量啊

网友C:
要和设置的设备通讯上才能正常显示
用的内部变量啊

网友D:
8成是没跟PLC通讯上
用的内部变量啊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E:
应该是 没有通讯成功。 或者字体不匹配
请问怎么看字体匹配与否,编译和下载选择建立字体都没有错误信息,谢谢!

楼主:
唉,大神门,请看好我的描述啊,图片上有文字,用的内部变量,怎么会跟plc有关系呢?还有有没有用过这个触摸屏呢?不编译好是下载不了的。谢谢!

网友F:
程序上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