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389097681

楼主(2021-06-22):
目前是人工将硅胶条装到饭盒盖上面去,如果用设备来代替人工,有没有好点建议?

网友A:
先去观察人工怎么做的,再和工人好好交流一下,估计会快很多
QQ:38909768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去观察人工怎么做的,再和工人好好交流一下,估计会快很多

这个硅胶条是有弹性的,把硅胶对准盒盖的槽,直接套上去就行了

网友B:
怕是这个工艺不会有很大的量吧
生活的理想就是理想的生活
QQ:38909768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怕是这个工艺不会有很大的量吧

主要是要省人工,一个工人一天3000-4000的量,三个工人一天也就一万左右,如果能用设备解决就可以省人工,效率应该也能上去

网友C:
我们之前做过类似的,也是套胶圈,而且胶圈的接触面还是斜面的,用了6轴,只能说稳定能用,但速度感觉很慢

网友D:
方案,工艺对工程师的阅历要求很高的

网友E:
简单点就是传送带传这些胶条到一个位置绝对稳定的安逸位置,传送带宽度只能占你胶条三分之一,把两边都露出来,然后设计夹爪机构下降,然后收缩,夹紧,上升,张开,移动,到你安装目标处,然后下降。安装
拆二代

网友F:
不懂,不过想胡扯一下

如果塑料是乱的用振动盘,震动盘不行就用其他方式,密封垫用人工码好,然后做工装,10个为一组,像传送带一样循环上料,密封垫用类似弹簧夹头原理,然后十个弹簧撑起十个密封垫推到塑料件上,

具体过程,还需要细化设计。
问下楼主,心理价位是多少?

网友G:
这种东西就怕的就是设备花了大价钱做出来,产品没做多久就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