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smart怎么累计流量计累加值

楼主(2021-06-22):
有没有大佬有现成的程序分享

网友A:
比如你用I-R指令把流量写入VD0。
你把VD0 MOV AC0就行了。
每一个扫描周期都会累加一次
如果需要1S累加一次,你就加个定时器就行了

网友B:
以前用过300 有个OB块是恒定扫描周期的。 不知道200里有没有 就是不受扫描周期的影响 定时累计 识差小!

网友C:
定时中断 中断程序中加
时间越长,误差越大,
搞通迅靠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