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个位置接近开关总是出现故障什么原因?

楼主(2021-06-22):
在单位的一个预压机上门,同一个位置的接近开关,是管预压上门关到位的。更换后过一段时间又会出现时好时坏的现象,这是什么原因造成?排除机械撞击,温湿度,光照的原因。他是直接接入ET200SP的模块内的

网友A:
感应门的位置是否有问题 换个位置试试看

网友B:
问题解决了吗?
目前看好像解决了,换了根线,然后又把之前换下来是坏的接近开关装上去继续用到现在没有出现这个故障了。目前从6.23日更换到如今正常运行
专注工控

网友C:
同一个位置的接近开关

网友C:
同一个位置的接近开关
问题是 现时好时坏的现象 ?
还是 经常损坏 ?

网友D(2021-08-08):
根据情况描述来看,接近开关估计没坏,倒像是线路的接触不良或者干扰过大造成!
各类设备电气维修,升级,改造!老式电路改PLC控制,其他电气调速方式改变频调速!联系QQ:381784460 电话:18040307650